精英915PL-A2主板开机无显示?在线等!谢谢!

楼主(2010-09-09):
精英915PL-A2主板630CPU使用中过热7-80度。今天换了一个侧吹的热管的风扇,但开机电源,CPU,显卡风扇都正常启动转,但其他没有动静,没有自检的声音,显示器没显示,鼓捣半天了,还是不行,是哪出了问题呢?急!谢谢指导!(请看图片)

网友:
没安好CPU,小四针是不是没安好。

网友:
回复 没钱不行 的帖子谢谢!都检查过了,CPU反复的安装几次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是不是坏了

网友:
回复 好运2010 的帖子谢谢!换了一块530还是这样。630的CPU放到530的板子上,正常开机。

网友:
弄弄你一下你CPU的座子上的针脚 我上前修的板子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最后开了一下座子的针脚就好了

网友:
回复 老专家 的帖子谢谢!用放大镜仔细的观察了针脚,没有发现弯断和排列不整的现象。

网友:
测一下还有CPU供电吗?

网友:
测CPU供电有没正常诊断卡跑什么码。

网友:
回复 凌寒 的帖子谢谢!诊断卡没有码亮。

网友:
应该是cpu座虚焊

网友:
可能是cpu座本来就有点虚汗

你换风扇的时候就彻底搞坏了

也可能是新风扇压力太大了

如果风扇是上螺丝的, 不要上那么紧

网友:
回复 caiyizen 的帖子谢谢!不是螺丝的是四角往下按扣的。
找不到虚焊的点呀?

网友:
回复 板修不好 的帖子谢谢!不知道在哪里测试CPU供电呀?

网友:
回复 黑客技术 的帖子谢谢!看不到CPU座的焊点,板子背面也没有透过来的焊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CPU附近的那几个大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认一下U有没有装好  再就是看一下CPU座上面的针有没有弄坏了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是座子空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座最爱虚焊,因为是bga的

网友:
风扇没有装好,先不要装风扇看看会亮不会

网友:
回复 宋照强 的帖子谢谢!没有装风扇就是把风扇临时压在CPU上,没有按扣也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