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68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9-09):
拆机检测是南桥1.5V短路,换了了南桥不短路了,可是不触发,救大家帮帮忙。

网友:
确认南桥有没有做好哦,加焊下试试。
要得到帮助最起码也把待机的数据报上来啊。

网友:
看开机芯片有没有腐蚀呀

网友:
先测测待机正常了没有.

网友:
还有小小的电容电阻不可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