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3000外放没声音

楼主(2010-09-09):
一台惠普DV3000的机器,换的新主板,换上以后进系统没声音,然后重新装了个系统。还是没声音,接耳机正常,喇叭量了下也正常。,换了个喇叭进系统以后还是没声音,但吧喇叭靠近耳朵的时候能听到里面很小的声音,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会引起这样的问题,因为是网上发的主板 也不敢乱动  困惑~·

网友:
确认外设没问题的情况下,发回去换一块不就行了。

网友:
小声卡板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是不是功放有问题呀,有没有换一个呀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 换了个功放芯片 好了·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一台也是功放不ok换了功放之后音箱有声音了

网友:
音频接口板的排线估计有问题,查查

网友:
确定不是喇叭的问题,就发回去再换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