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5 电流递增

楼主(2010-09-09):
收到台二手的BENQ R45 现象是电流递增,显卡狂热。看上家视乎只动过北桥跟显卡,怀疑显卡短路造成的。更换631显卡后问题依旧,考虑北桥问题换了问题也依旧。现在CPU狂热(CPU在其他机器上测试OK)南桥、显卡热。现在有些迷茫了,开机电流从0.45就跳到1.2A然后就开始递增。有谁能给点思路吗?
cpu
显卡

网友:
这么急就换两芯片,短不短路量不出来啊。供电正常不。

网友:
电流递增机器不会亮的,应该是硬启动没有完成,重点查时钟复位

网友:
CPU复位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