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显示老是抖动

楼主(2010-09-09):
  今下午客户拿来一台液晶显示器,开机图像老是抖动。信号线  显卡(显卡是好的)都是好的高压板应该也没问题(电压正常), 会是驱动板吗,那还会是那的毛病啊?请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啊,把驱动板上的所有电容全换了

网友:
屏坏了,经常有这样的坏屏

网友:
我遇到一次是在驱动板的供电和屏供电上加了LC滤波好了。

网友:
我明天要试一试

网友:
到底是换L还是换C啊

网友:
闪屏一般都是高压板  高压藕合电容  灯管的问题多。

网友:
你的抖动是怎么抖动啊   是一亮一灭啊    还是屏图像来回跳啊

网友:
检查灯管与高压
检查驱动板上供电场管的温度。

我自己的一台液晶,自己组的,使用通用2025L驱动板的,图象抖动厉害,还出现白线,但是白线跳动,判断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屏坏出现亮线应该是固定出现在某个位置,后怀疑高压条,换高压条无效。无意摸到驱动板供电场管,很烫手,换了一个。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今天我无意中把屏线去掉擦了擦再装上故障排除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