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P CPU电压低

楼主(2010-09-09):
T41P 客户拿来时 不触发 换南桥后触发了  电流到0.6 左右 不跑码 CPU电压 0.4 CPU在上面 CPU 已经换过  南桥也换了2个

网友:
CPU换了两个了,那ADP3205有无更换过或加焊近?3205工作条件量下,报上来给大家看看那信号不正常

网友:
cpu电压低 为什么要换南桥?

网友:
是CPURST偏低还是CPU电压偏低

网友:
CPU电压过低查PWM芯片供电 BOOT电压 VID组合 开启信号 正常就换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