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难是真是液晶板坏了?

楼主(2010-09-09):
我用单灯测试工具测得20寸液晶无光,然后拆开屏,拿起液晶板,下面有三层纸,然后一个背光板,我就拿掉了液晶板,没有拿掉三层纸和背光板,再用工具测灯管是好的可以长亮的,看起来不像暗屏,因为灯管比较亮的。但是放下液晶屏板后,所有光都被液晶板挡住,这个液晶板不透光,所以造成一开始测灯管不亮,本来通电后液晶板会显示白屏,现在根本不透光,怎么回事?

网友:
NB液晶屏就是这样,不加电压,液晶不透光

网友:
现在厂家为了节能一般不加电就不透光,楼主多看看相关的资料再慢慢搞液晶吧会事半功效的。

网友:
屏不一定坏,不是所有的屏都透光的。大多广视角的屏在没有驱动信号时就是黑屏,并且与灯管亮不亮无关。当然大多数TN面板无驱动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