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75的主板循环跑

楼主(2010-09-09):
       今天客送来一块梅捷775的主板,供电  时针  复位正常就是内存C1-30-54循环跑,内存也换了 BIOS也刷了  IO也换过  北桥到内存的数据线也打过了是正常的,请高手们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是集显的吗? 还是老规矩先加焊下北桥,可能集显影响到了

网友:
桥我压过了还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没有做北桥

网友:
对了没有集显的

网友:
上个显卡看看过不

网友:
内存的全部工作电压都正常就加焊桥。

网友:
主要看下时钟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一下IO的两个时钟  还有BIOS的数据线电压与对地值有没有正常了
  最后压桥压座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