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虚拟内存设置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0-09-09):
问:Windows 7设置多少虚拟内存为好?我有2G内存,平时也就是上一下网,玩点QQ空间游戏例如偷一下菜,买卖一下网友,我应该如何可设置虚拟内存呢?可以禁用虚拟内存吗?

答:虚拟内存是老话题了哦,其实对于Windows 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要禁用虚拟内存。Windows 7的内存占用比XP要大而且管理机制不一样,所以不能用XP时代的标准来衡量。Windows 7已经优先使用物理内存了,如果一次性打开的网页不是很多,像你这样的用法可以参考虚拟内存设置300-1000MB这一个动态值,应付临时虚拟内存用量飙升。

如果想比较严格的设置虚拟内存的大小,需要检测虚拟内存的具体用量。大致可以在计算机管理/性能/监视工具/性能计数器中添加一个内存计数器了解峰值内存占用量,然后根据穿上用量设置虚拟内存数值。

网友:
和XP一样,它有个推荐的大小,我一般用最大推荐值,把它固定在C盘外的其他盘,不要用动态值。

网友(2010-11-03):
呵呵,没管过这些的。不太了解。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楼主自问自答啊,系统自己默认的就可以了,特别是对现在的大内存电脑来说根本不用设置,除非系统需要,一般优先用物理内存的。

网友:
只要内存足够大,比如4G及以上,可以禁用虚拟内存

网友:
我一般用最大推荐值

网友:
不是默认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