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纯平关于图像拉长问题 回答的都会有分

楼主(2010-09-09):
一台17KTC纯平 故障不开机 拆开后发现220大滤波爆了 整流二极管烧了两个  保险烧掉 全部换上后能开机但是图像被拉得很长 只能看见桌面上最上面的几个图标 而且还不定时的慢慢回缩 等缩的快接近正常时 又开始拉长 而且会拉的很长很长  二次电源电压为115V 是不是低了  二次开关管 整流二极管均已换过 都不见效 望高手解答 再次加大悬赏积分 只要能搞定再送50分 附上图纸

网友:
查行场推动电路中的上下阻尼二极管

网友:
关注中,我有个显示器,是宽度N宽查了好几个元件都不确定有没有问题~~手上又没替换元件还没修呢!!!!

网友(点评):
我今天刚上班就接到一个和你现象类似的CRT,LG未来窗的,看我能搞好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场供电呢?
场幅能调节吗?

网友:
回复斑竹 场供电12.5V 场副可以调节 但是不稳定 一会拉长一会变短 附上图

网友:
场电路补焊过了吗?

网友:
是场拉长还是行拉宽未说清楚,不好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8712是正负供电的,负电压呢?
说话不要一个字一个字蹦,说全了好分析。
把场块8712的所有脚电压都报上来。
同时报一次、二次电源电压。

从维修实例看,一般都是二次电源供电太低而此时的分辨率太高所致。
但你说二次电源有100V,有点矛盾。

网友:
场块虚焊或损坏吧?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场电解都换掉,电压要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 这几天没顾上 今天又开机结果烧保险了 又找了根换上乖乖居然 正常了 保险丝是3.16白色的那种  是不是保险丝导致的呢  还有以上热情回答问题的 新安江 凌寒 还有一个老外RedCoral 我想把分给你们 怎么给呀

网友(2010-10-16):
查看一下有关的电路,测一下有没有元件不是很稳定的,加焊一下重要的部位。

网友:
和保险应该没有关系,楼主的机器还是有故障存在啊

网友:
场输出有问题,重点查二极管,电解和三极管,

网友:
查行宽管 和阻尼管。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场输出的波形,只能慢慢来吧

网友:
怎么没有回音了,不会是还没解决吧!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上下拉长,如果是,那就局限在场部分,很容易就可以搞定的,场场先换了,附近的电解换了,负电源一路要查一下,必要时更换。
因为是慢慢拉长,观察拉长过程中,是纯粹的幅度变化,还是线性在变化,在参考图纸确定。

网友:
KTC 一般 高压包问题较多。。引起负载过重。烧开关电源电路。

我见过很多。高压包短路烧电源电路的。你这个现象可以拿个高压包代换一下试的看。

网友:
18楼说的有道理,估计是大电解的液体流到场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