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10-09-09):
今修到两片板 所有条件一切正常 显示器指示灯也有变化 可是从开机到7F 一路黑屏 什么也没显示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望高手指教

网友:
显示器电源灯有变化说明有行场同步信号了,测三基色的对地值正常就加焊或重植桥。

网友:
集显还是独立显卡  集显的话可能桥空焊了

网友:
桥虑焊了。

网友:
八成桥虑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