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1 触发后4秒钟 掉电

楼主(2010-09-09):
单主板按键开机 各组电压都有(5V 3.3V 1.8V 1.5V 1.2V 1.0V 1.1V),电流0.27A 电源灯和硬盘灯亮4秒钟 掉电灯灭 电流0.01A 但 3.3V5V在  再开机故障照旧。请教如何 下手

网友:
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哪里不清楚?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

网友:
就单主板也是一样吗??

网友:
单主板一样 电流0.27A

网友:
是不是有芯片空焯

网友:
回复“xing0217 ”
你指哪个芯片空焊

网友:
回复aliangli “是不是温度问题”
温度检测原理是整么回事 学习学习 请教!新手

网友:
先查有没有短路,然后Cpu 电源管理芯片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