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图】如何将一个电脑RCC电源的MOS管改为用三极管呢?...

楼主(2010-09-09):
正帮一个朋友修一个 ATX电源   发现 待机电源坏了
原机用的是RCC电源   开关管是MOS   DFF2N60   我手头正好有不少日本松下的2SC4004  准备改成 三极管
那个串联在G极的 电阻和电容我知道要换     原来电阻是5.6k  电容470p    我换成100欧姆和 0.047u可以么?  还有一般驱动MOS的RCC电源反馈绕组匝数较多  电压较高  所以我打算把那个  GS间的 电阻原来是33k  我改小一点  达到和G极串联的电阻分压(即图上标的5.6k的那个电阻)   降低三极管的基极电流不知道可行否?
图为我实际测绘

    2N60不是贵嘛   就是比亚迪的也要7毛钱   如果改动成功  就可以用廉价的VCBO耐压的13003代换了  也就 2毛多钱一个吧    我的日本松下的2SC4004有好多 放着也没用 就想看看好不好改

我后来想了下 那个 电解电容4.7u的应当是抬高2n60的G极也就是栅极电压用的吧   因为在2N60截止的逆程的过程中  1N4148给电解电容充电  正程的过程中这个4.7u电容的电压和那个激励绕组电压叠加 通过5.6k电阻和470p电容给2N60的栅极充电
因为三极管的激励电压不需要很高  而电流稍大  我想把那个激励绕组的与4.7u电解的正极连接的位置改为接电源负极 也就是4.7u的负极  1N4148也改一下接法 将4148极性反接  另一端不接电源负极  而是改接电解的正极 而4.7u电容的充电就由原来的依靠变压器逆程充电改为正程充电  同时那个电解也可以容量用小 因为无需给MOS的栅极供电提供叠加电压了   我估计按照一般三极管RCC电路用0.1u瓷片就可以了!

这样就降低了改三极管后的激励电压  防止三极管过饱和!!!

不知道这么改如何呢?

网友:
电路我实际测绘的~~~~

网友:
这东东有人试过改过吗?稳定么!!!还有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啊!起码得通着电三天以上,不发热不烧管才能给客户用!!!改好后把图子和所改的元件发上来,,值得修电源的朋友们学习学习!!!!

网友:
如果你是设计电源的就改  如果是做维修的就别瞎改  开关变压器烧了电源差不多就报废了 一个管子没多少钱。

网友:
可以确定你不是做维修的了-----2N60大把,有理由花心思改电路?

网友:
2N60多的是,代用管也不少,没有必要改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变压器估计还没烧    所以想改改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2N60不是贵嘛   就是比亚迪的也要7毛钱   如果改动成功  就可以用廉价的VCBO耐压的13003代换了  也就 2毛多钱一个吧    我的日本松下的2SC4004有好多 放着也没用 就想看看好不好改

我后来想了下 那个 电解电容4.7u的应当是抬高2n60的G极也就是栅极电压用的吧   因为在2N60截止的逆程的过程中  1N4148给电解电容充电  正程的过程中这个4.7u电容的电压和那个激励绕组电压叠加 通过5.6k电阻和470p电容给2N60的栅极充电
因为三极管的激励电压不需要很高  而电流稍大  我想把那个激励绕组的与4.7u电解的正极连接的位置改为接电源负极 也就是4.7u的负极  1N4148也改一下接法 将4148极性反接  另一端不接电源负极  而是改接电解的正极 而4.7u电容的充电就由原来的依靠变压器逆程充电改为正程充电  同时那个电解也可以容量用小 因为无需给MOS的栅极供电提供叠加电压了   我估计按照一般三极管RCC电路用0.1u瓷片就可以了!

这样就降低了改三极管后的激励电压  防止三极管过饱和!!!

不知道这么改如何呢?

网友:
好久不见兄台露面了。逆向思维我懒得想了,引用一下梦回兄的帖子,也许可以给你一点启发。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190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呀  那个帖子有意思   还有人把三极管用MOS代?  不具有成本优势吧~
2N60我也有200个仙童的 但不是全塑的  还要加绝缘垫片比较麻烦 不过我觉得RCC电路更适合三极管   而且我那个2SC4004也是全塑的 换起来省事

网友:
自激电路用场管效率高呀,直接换成普通三极管会剧烈发热,因为工作在线性状态。

网友:
最好是想都不要想了,要改的话,
1、批量改的话,可以试验
2、一两个的话,免试啦
个人主张。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倒是听说 RCC由于上升沿不是很陡直(和芯片驱动相比)  用MOS的RCC效率没有用三极管的效率高!  当然只是听说哦   不过RCC大多数都用三极管  我想也还是有其道理的

网友:
这个有必要么?想改只能改它的工作点参数元件;但改后的功率输出不会比原来的大,就没有这个必要吧!三极管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的,静态工作点决定它的工作状态!而MOS管大部分用在开关电路的!效率非常高,为什么非把它改掉呢!放大状态的三极管功耗也挺大的,何必呢!创新也应该考虑是不是徒劳的!

网友:
想上天坐飞机可以的,但为了省事,总不能坐火箭上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