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故障

楼主(2010-09-09):
现有一块845主板,进入系统上不了网,使用的是RTL8100BL芯片,,TS6121C防雷芯片(不知道叫法对不对)在资源管理器中提示“!”到,可以肯定驱动正确,应为硬件问题,上了一个PCI的网卡,出理同样提示,可确定,这PCI网卡是好的,在别人机器上一切正常。不知道该如何修,请懂的朋友赐教。拆了主板上的网卡,重装了系统,也不行,同样在资源管理器中网卡上这项提示“!”号

网友:
用手摸摸网卡芯片热不。。热拆掉。没商量

网友:
换一个好的网卡芯片,如果没好南桥就有问题。

网友:
摸一下芯片发不发热。看PCI插糟是否好。多插插几次。不得就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集成网卡先拆掉  再上PCI网卡试 集成网卡坏  也会影响PCI总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