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硬盘+Windows 7分区方案推荐

楼主(2010-09-09):
通常情况下,新电脑的硬盘会被划分为C盘和D盘两个分区,这是装机商为了节省时间的做法,不过显然这种做法是不适合我们的日常工作需要的,而且目前硬盘的主流配置都是500GB或者1TB的大硬盘,仅仅划分为两个分区怎么用啊!也因此,硬盘的合理分区就显得非常必要了。本文就基于Win 7并以1TB硬盘为例,为大家推荐几套大硬盘分区方案。

网友:
安装XP系统,C盘我分20G,其它的区,每个80G左右,剩下的空间做Ghost备份。
如果Win 7占用的空间再大些,那么C盘就再分大一点,比如30G,后面还一样。

现在的硬盘容量大,没办法。没什么好斤斤计较的

网友:
安装7的系统建议系统分区36G

网友:
WIN7自带库管理,C盘分大些比较好用

网友:
楼主开的讨论帖?楼主的方案呢?我还是习惯4个分区。足矣。

网友:
WIN7的话 C区建议50G 因为用WIN7的都可能体会到了 界面太友好下载目录懒得改

网友:
安装7的系统建议系统分区30G

网友:
方案在哪里呀??为什么安装7的系统建议系统分区36G

网友:
大硬盘Windows 7分区方案:
1、C:盘 >30G
2、数据盘 >100G/每分区
分区总数还是3-5个内,过多太乱。

WINXP系统文件只要1-2G,WIN7的系统文件达到了6-10G。加上今后要安装应用程序,也预留10G,这样系统盘就因该>30G。
如果在没修改WIN7文档存盘路径的情况下(WIN7默认放在C:\user目录),建议C盘>100G(你的资料+系统+应用软件)。

网友:
手动安装WIN7的时候会有100M隐藏分区

网友:
我想問一下 如果 第一個分區 超過 50G 會不會對 啟動速度有影響呢?

网友(2011-01-02):
应该没什么的啦,C盘30G的,后面平分三个盘就很好的了。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