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蓝桥热。?怎么解决?

楼主(2010-09-09):
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了。用手摸南桥感觉很热。 硅胶也上了。 我后来在蓝桥上加了个风扇还是不行。 是主板有短路还是我这个主板到寿命了么、、   开机都能进去。就是进去 之后一分钟或者两分钟就关机了, 之后必须的断电才能在启动。

网友:
南桥吧?南桥热一般是因为南北桥供电的那个场效应管吧。

网友:
桥热 应该先查查 桥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要先查供电,看是否是因为供电不正常而引起的发热。还有有的南桥就是挺热的。

网友:
有没有绿桥啊

网友(点评):
别那打差字当话题好么?

网友:
看看供电,CPU散热不好也会引起同样的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有绿桥吗  我买几片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你绝对 总探讨一个话题错别字是主体么 我现在问的是南桥热的问题 不就是打差一个字么 你理解明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了?多久关机?有没有跑码显示?这些问题都要说清楚

网友:
这情况在笔记本上很常见,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