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高压板的ONOFF控制端

楼主(2010-09-09):
首先你的高压板必须是好的,把驱动板取掉,放一边,暂时不用,并且与电路脱离。将高压电源板与4个灯管相连接好,做好通电的准备。用一只10K或再大点的电阻,一头接12V,另一头去点触你不知道的那几根针或触点《地线和电源应该很容易判断的就不多说》。如果点的那根针或触点的时候,哎,灯管亮了,那么,它就是你要找的ON/OFF喽。

网友:
一般的ON线后面直接接一个开关管或者串电阻后接开关管

网友:
楼主最好还去看看看显示器工作原理 吧,这是都是最基本的也

网友:
从英文标识上一般都容易找到

网友:
看来基本知识是要打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