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脑维修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受到警告 1#

楼主(2010-09-09):
这里所述原则、方法等是第二部分分类判断的基础,需要认真遵守执行。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1.1 进行电脑维修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进行维修判断须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
简单的事情,一方面指观察,另一方面是指简捷的环境。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简单的事情就是观察,它包括:
1、电脑周围的环境情况——位置、电源、连接、其它设备、温度与湿度等;
2、电脑所表现的现象、显示的内容,及它们与正常情况下的异同;
3、电脑内部的环境情况——灰尘、连接、器件的颜色、部件的形状、指示灯的状态等;
4、电脑的软硬件配置——安装了何种硬件,资源的使用情况;使用的是使种操作系统,其上又安装了何种应用软件;硬件的设置驱动程序版本等。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简捷的环境包括:
1、后续将提到的最小系统;
2、在判断的环境中,仅包括基本的运行部件/软件,和被怀疑有故障的部件/软件;
3、在一个干净的系统中,添加用户的应用(硬件、软件)来进行分析判断
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有利于精力的集中,有利于进行故障的判断与定位。一定要注意,必须通认真的观察后,才可进行判断与维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二、根据观察到的现象,要“先想后做”
先想后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先想好怎样做、从何处入手,再实际动手。也可以说是先分析判断,再进行维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其次是,对于所观察到的现象,尽可能地先查阅相关的资料,看有无相应的技术要求、使用特点等,然后根据查阅到的资料,结合下面要谈到的内容,再着手维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最后是,在分析判断的过程中,要根据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来进行判断,对于自己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一定要先向有经验的同事或你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咨询,寻求帮助。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三、在大多数的电脑维修判断中,必须“先软后硬:
即从整个维修判断的过程看,总是先判断是否为软件故障,先检查软件问题,当可判软件环境是正常时,如果故障不能消失,再从硬件方面着手检查。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四、在维修过程中要分清主次,即“抓主要矛盾“
在复现故障现象时,有时可能会看到一台故障机不止有一个故障现象,而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故障现象(如:启动过程中无显,但机器也在启动,同时启动完后,有死机的现象等),为时,应该先判断、维修主要的故障现象,当修复后,再维修次要故障现象,有时可能次要故障现象已不需要维修了。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1.2 电脑维修的基本方法
一、观察法
观察,是维修判断过程中第一要法,它贯穿于整个维修过程中。观察不仅要认真,而且要全面。要观察的内容包括:
1、周围的环境;
2、硬件环境。包括接插头、座和槽等;
3、软件环境;
4、用户操作的习惯、过程
二、最小系统法
最小系统是指,从维修判断的角度能使电脑开机或运行的最基本的硬件和软件环境。最小系统有两种形式:
硬件最小系统:由电源、主板和CPU组成。在这个系统中,没有任何信号线的连接,只有电源到主板的电源连接。在判断过程中是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一核心组成部分是否可正常工作;
软件最小系统:由电源、主板、CPU、内存、显示卡/显示器、键盘和硬盘组成。这个最小系统主要用来判断系统是否可完成正常的启动与运行。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对于软件最小环境,就“软件”有以下几点要说明:
1、 硬盘中的软件环境,保留着原先的软件环境,只是在分析判断时,根据需要进行隔离如卸载、屏蔽等)。保留原有的软件环境,主要是用来分析判断应用软件方面的问题
2、 硬盘中的软件环境,只有一个基本的操作系统环境(可能是卸载掉所有应用,或是重新安装一个干净的操作系统),然后根据分析判断的需要,加载需要的应用。需要使用一个干净的操作系统环境,是要判断系统问题、软件冲突或软、硬件间的冲突问题。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3、 在软件最小系统下,可根据需要添加或更改适当的硬件。如:在判断启动故障时,由于硬盘不能启动,想检查一下能否从其它驱动器启动。这时,可在软件最小系统下加入一个软驱或干脆用软驱替换硬盘,来检查。又如:在判断音视频方面的故障时,应需要在软件最小系统中加入声卡;在判断网络问题时,就应在软件最小系统中加入网卡等。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最小系统法,主要是要先判断在最基本的软、硬件环境中,系统是否可正常工作。如果不能正常工作,即可判定最基本的软、硬件部件有故障,从而起到故障隔离的作用。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最小系统法与逐步添加法结合,能较快速地定位发生在其它板软件的故障,提高维修效率。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三、逐步添加/去除法
逐步添加法,以最小系统为基础,每次只向系统添加一个部件/设备或软件,来检查故障现象是否消失或发生变化,以此来判断并定位故障部位。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逐步去除法,正好与逐步添加法的操作相反。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逐步添加/去除法一般要与替换法配合,才能较为准确地定位故障部位。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四、隔离法
是将可能防碍故障判断的硬件或软件屏蔽起来的一种判断方法。它也可用来将怀疑相互冲突的硬件、软件隔离开以判断故障是否发生变化的一种方法。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上提到的软硬件屏蔽,对于软件来说,即是停止其运行,或者是卸载;对于硬件来说,是在设备管理器中,禁用、卸载其驱动,或干脆将硬件从系统中去除。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五、替换法
替换法是用好的部件去代替可能有故障的部件,以判断故障现象是否消失的一种维修方法。好的部件可以是同型号的,也可能是不同型号的。替换的顺序一般为:
1、根据故障的现象或第二部分中的故障类别,来考虑需要进行替换的部件或设备;
2、按先简单后复杂的顺序进行替换。如:先内存、CPU,后主板,又如要判断打印故障时,可先考虑打印驱动是否有问题,再考虑打印电缆是否有故障,最后考虑打印机或并口是否有故障等;
3、最先考查与怀疑有故障的部件相连接的连接线、信号线等,之后是替换怀疑有故障的部件,再后是替换供电部件,最后是与之相关的其它部件。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4、从部件的故障率高低来考虑最先替换的部件。故障率高的部件先进行替换。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六、比较法
比较法与替换法类似,即用好的部件与怀疑有故障的部件进行外观、配置、运行现象等方面的比较,也可在两台电脑间进行比较,以判断故障电脑在环境设置,硬件配置方面的不同,从而找出故障部位。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七、升降温法
在上门服务过程中,升降温法由于工具的限制,其使用与维修间是不同的。在上门服务中的升温法,可在用户同意的情况下,设法降低电脑的通风能力,靠电脑自身的发热来升温;降温的方法有:1)一般选择环境温度较低的时段,如一清早或较晚的时间;2)使电脑停机12~24小时以上等方法实现;3)用电风扇对着故障机吹,以加快降温速度。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八、敲打法
敲打法一般用在怀疑电脑中的某部件有接触不良的故障时,通过振动、适当的扭曲,甚或用橡胶锤敲打部件或设备的特定部件来使故障复现,从而判断故障部件的一种维修方法。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九、对电脑产品进行清洁的建议
有些电脑故障,往往是由于机器内灰尘较多引起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维修过程中,注意观察故障机内、外部是否有较多的灰尘,如果是,应该先进行除尘,再进行后续的判断维修。在进行除尘操作中,以下几个方面要特别注意:
1、注意风道的清洁
2、注意风扇的清洁
风扇的清洁过程中,最好在清除其灰尘后,能在风扇轴处,点一点儿钟表油,加强润滑。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3、注意接插头、座、槽、板卡金手指部分的清洁
金手指的清洁,可以用橡皮擦拭金手指部分,或用酒精棉擦拭也可以。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插头、座、槽的金属引脚上的氧化现象的去除: 一是用酒精擦拭,一是用金属片(如小一字改锥)在金属引脚上轻轻刮擦。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4、注意大规模集成电路、元器件等引脚处的清洁
清洁时,应用小毛刷或吸尘器等除掉灰尘,同时要观察引脚有无虚焊和潮湿的现象,元器件是否有变形、变色或漏液现象。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5、注意使用的清洁工具
清洁用的工具,首先是防静电的。如清洁用的小毛刷,应使用天然材料制成的毛刷,禁用塑料毛刷。其次是如使用金属工具进行清洁时,必须切断电源,且对金属工具进行泄放静电的处理。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用于清洁的工具包括:小毛刷、皮老虎、吸尘器、抹布、酒精(不可用来擦拭机箱、显示器等的塑料外壳)。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6、对于比较潮湿的情况,应想办法使其干燥后再使用。可用的工具如电风扇、电吹风等,也可让其自然风干。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十、软件调试的几个方法和建议
1、 操作系统方面。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主要的调整内容是操作系统的启动文件、系统配置参数、组件文件、病毒等。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修复操作系统启动文件。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1) 对于Windows 9x系统,可用SYS命令来修复(要保证MSDOS.SYS的大小在1KB以上),但要求,在修复之前应保证分区参数是正确的。这可使用诸如DiskMap之类的软件实现;
2) 对于Windows 2000/XP系统,有两种方法——修复启动文件,使用fixboot命令;修复主引导记录,使用fixmbr命令。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调整操作系统配置文件。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A. 对于Windows 9x系统,可用的工具很多,如:Msconfig命令、系统文件检查器、注册表备份和恢复命令(scanreg.exe,它要求在DOS环境下运行。另外如果要用scanreg.exe恢复注册表,最好使用所列出的恢复菜单中的第二个备份文件)等;
B. 对于Windows 2000系统,可用的工具与Windows 9x相比比较少,但某些调试命令可用Win98中的一些命令(如win98下的Msconfig命令,就可用在windows 2000下);
C. 对于Windows XP系统,可用的工具主要是Msconfig命令;
D. 调整电源管理和有关的服务,可以使用的命令是,要“运行”文本框中输入gpedit.msc来进行;
E. 所有操作系统的调试,都可通过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计算机管理器(Windows 9x系统无)来进行系统的调试。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组件文件(包括.DLL、.VXD等)的修复
A. 通过添加删除程序来重新安装;
B. 通过从.CAB文件中提取安装;
C. 可用系统文件检查器(sfc.exe命令)来修复有错误的文件;
D. 从好的机器上拷贝覆盖。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检查系统中的病毒。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建议使用命令行方式下的病毒查杀软件,并能直接访问诸如NTFS分区。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2、 设备驱动安装与配置方面。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主要调整设备驱动程序是否与设备匹配、版本是否合适、相应的设备在驱动程序的作用下能否正常响应。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A. 最好先由操作系统自动识别(特别要求的除外,如一些有特别要求的显示卡驱动、声卡驱动、非即插即用设备的驱动等),而后考虑强行安装。这样有利于判断设备的好坏;
B. 如果有操作系统自带的驱动,则先使用,仍不能正常或不能满足应用需要,则使用设备自带的驱动;
C. 更换设备,应先卸载驱动再更换。卸载驱动,可从设备管理器中卸载;再从安全模式下卸
1) 在必要时应先恢复到最优状态。建议:在维修时先把BIOS恢复到最优状态(一般是出厂时

网友:
这几天怎么老是看到你发这样的东西呀呵呵

网友:
小心吃红牌

网友:
新手都需要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