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电脑维修-----加电类故障

楼主(2010-09-09):
一、定义举例

从上电(或复位)到自检完成这一段过程中电脑所发生的故障。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二、可能的故障现象

1、主机不能加电(如:电源风扇不转或转一下即停等)、有时不能加电、开机掉闸、机箱金属部分带电等;

2、开机无显,开机报警;

3、自检报错或死机、自检过程中所显示的配置与实际不符等;

4、反复重启;

5、不能进入BIOS、刷新BIOS后死机或报错;CMOS掉电、时钟不准;

6、机器噪音大、自动(定时)开机、电源设备问题等其它故障。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三、可能涉及的部件

市电环境;电源、主板、CPU、内存、显示卡、其它可能的板卡;BIOS中的设置(可通过放电来回复到出厂状态);开关及开关线、复位按钮及复位线本身的故障。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四、判断要点/顺序。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以下的文字叙述部分是对维修判断流程的补充和说明,要结合流程图来阅读。另外,本章只分析加电类的故障,如果在判断中涉及其它类故障,可转入相应故障的判断过程。以下各类同。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1、维修前的准备

1) POST卡;

2) 万用表;

3) 试电笔;

4) CPU负载。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2、环境检查

1) 检查电脑设备:

A. 周边及电脑设备内外是否有变形、变色、异味等现象;

B. 环境的温、湿度情况;

C. 加电后,注意部件、元器件及其它设备是否变形、变色、异味、温度异常等现象发生。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2) 检查市电情况:

A. 检查市电电压是否在220V±10%范围内,是否稳定(即是否有经常停电、瞬间停电等现象);

B. 市电的接线定义是否正确(即,左零右火、不允许用零线作地线用(现象是零地短接)、零线不应有悬空或虚接现象);

C. 供电线路上是否接有漏电保护器(且必须接地火线上),是否有地线等;

D. 主机电源线一端是否牢靠地插在市电插座中,不应有过松或插不到位的现象,另一端是否可靠在接在主机电源上,不应有过松或插不到位的情况。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3) 检查电脑内部连接:

A. 电源开关可否正常的通断,声音清晰,无连键、接触不良现象;

B. 其它各按钮、开关通断是否正常;

C. 连接到外部的信号线是否有断路、短路等现象;

D. 主机电源是否已正确地连接在各主要部件,特别是主板的相应插座中;

E. 板卡,特别是主板上的跳接线设置是否正确。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4) 检查部件安装:

A. 检查机箱内是否有异物造成短路;

B. 或零部件安装上是否造成短路(如P4CPU风扇在主板背面的支架安装错位造成的短路等);

C. 通过重新插拔部件(包括CPU、内存),检查故障是否消失(重新插拔前,应该先做除尘和清洁金手指工作,包括插槽)。如果总是通过重新插拔来解决,应检查部件安装时,是否过松、后档板尺寸是否不合适、插座太紧,以致插不到位或被挤出;

D. 检查内存的安装,要求内存的安装总是从第一个插槽开始顺序安装。如果不是这样,请重新插好。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5) 检查加电后的现象:

A. 按下电源开关或复位按钮时,观察各指示灯是否正常闪亮;

B. 风扇(电源的和CPU的等)的工作情况,不应有不动作或只动作一下即停止的现象;

C. 注意倾听风扇、驱动器等的电机是否有正常的运转声音或声音是否过大;

D. 主机能加电,但无显示,应倾听主机能否正常自检(即有自检完成的鸣叫声,且硬盘灯能不断闪烁)若有,先检查显示系统是否有故障,否则检查主机问题;

E. 对于开机噪音大的问题,应分辨清噪音大的部位,一般情况下,噪音大的部件有风扇、硬盘、光驱和软驱动机械部件。对于风扇,应通过除尘来检查,如果噪音减小,可在风扇轴处滴一些钟表油,以加强润滑。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3、故障判断要点

1) 检查主机电源:

A. 主机电源在不接负载时,将电源到主板的插头中绿线与黑线直接短接,看能否加电,并用万用表检查是否有电压输出;

B. 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的各路电压值是否在规格允许的范围内;

C. 在接有负载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电源的波动范围是否在超出允许范围;

D. 对于电源一加电,只动作一下即停止工作的情况,应首先判断电源空载或接在其它机器上是否能正常工作(即检查上面提到的三点);

E. 如果电脑的供电不是直接从市电来,而是通过稳压设备获得,要注意用户所用的稳压设备是否完好、或是否与我们的产品的电源兼容。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2) 在开机无显时,用POST卡检查硬件最小系统中的部件是否正常

A. 查看POST显示的代码是否为正常值(参见《维修工具使用手册》中的代码定义);

B. 对于POST卡所显示的代码,应检查与之相关的所有部件。如显示的代码与内存有关,就应检查主板和内存;

C. 倾听在硬件最小系统下,有无报警声音,若无检查的重点应在最小系统中的部件上;

D. 检查中还应注意的是,当硬件最小系统有报警声时,要求插入无故障的内存和显示卡(集成显示卡除外),若此时没有报警音,且有显示或自检完成的声音,证明硬件最小系统中的部件基本无故障,否则,应主要检查主板;

E. 在准备更换CPU来检查时,应先使用CPU负载,检查主板的供电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可进行CPU更换操作。如果超出范围,直接更换主板。CPU电压允许值参见《维修工具使用手册》;

3) 部件的检查:

A. 如果硬件最小系统中的部件经POST卡检查正常后,要逐步加入其它的板卡及设备,以检查其中哪个部件或设备有问题;

B. 对于总是通过重新插拔来解决加电故障的部件,应检查部件的后档板尺寸是否不太合适,这可通过去掉后档板检查。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4) BIOS设置检查:

A. 通过清CMOS检查故障是否消失;

B. BIOS中的设置是否与实际的配置不相符(如:磁盘参数、内存类型、CPU参数、显示类型、温度设置等);

C. 根据需要更新BIOS检查故障是否消失。电+脑*维+修-知.识_网(w_ww*dnw_xzs*co_m)

5) 其它方面的检查:

A. 在接有漏电保护器的环境中,一定要先检查市电插座上的接线是否正确(即按左零右火,上地的连接方法;零地线不可短接;零线不能悬空),再检查漏电保护器是否正确地接在火线上、容量是否过小,接着检查在一路市电线路上所接的设备的数量(特别是电脑的数量——在漏电保护器的动作电流为30mA时,应可接16~20台电脑),最后检查整机设备中有无漏电或漏电流过大的现象;

B. 检查用户环境中有无地线。在无地线的环境中,触摸主机的金属部分,会有麻手的感觉。这时,如果接地后,机器可正常运行,且麻手现象消失,则属正常现象,不是故障;

C. 对于不能进BIOS,或不能刷新BIOS的情况,可先考虑主板的故障;

D. 对于反复重启或关机的情况,除注意市电的环境(如插头是否插好等)外,要注意电源或主板是否有故障;

E. 系统中是否加载有第三方的开关机控制软件,有应予以卸载。

网友:
楼主的标题得换个,你以下列举的不仅仅是加电类的故障。

网友:
看起来好累

网友:
别弄这些东西抄来抄去的再有下次删帖

网友:
对于维修人员来说,这些是太基本的东西吧?相信这里的人都懂的

网友:
呵呵,小心被。。。下次要注意哦

网友:
明显复制贴 楼主被警告了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