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PU风扇转动的工作原理 哪位大侠知道 谢谢!

楼主(2010-09-09):
正常工作温度起来就转动  温度检测是如何检测的?

网友:
PCB还在工厂时 软件工程师就设定了BIOS  当CPU温度多少 风扇多少转
风扇的3跟线  供电 接地 数据  数据就是反馈风扇转速
比如 60度  风扇开转 2000转
         80度  风扇        4000转
这只要EC调节供电就能办到.
如果你要问的是,更深层的,那我  只可意会 不知道怎么言传了```
  温度IC BIOS EC 相结合,连接CPU 等 .他们交换相应的数据,(像检测电池电量 温度一样的呀)波形代表当时转换温度,EC拿来对比,开关风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