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不过内存奇怪

楼主(2010-09-09):
开机电流到0.9几,有报警声,嘟 嘟嘟嘟 嘟嘟嘟 嘟的声音.测对地阻值正常, 测电压也正常.换北桥故障一样.各位请给点思路

网友:
也修过,,没搞好,,听有人说刷BIOS

网友:
也建议你先刷个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偶修过相同的问题  不过机型不一样 刷了BIOS好了  不防试下

网友:
  smbus上是否能抓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