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772S 雷

楼主(2010-09-09):
(图片)

网友:
LZ好强大,也不配点文字,看点好头晕~~虽然大至理解,但不清楚是不是理解对了~~

网友:
不会写文章,看懂就行。这是G5643D的厚膜!爱坏的东西

网友:
全桥 建议换4个相同型号的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文字说明,图片太多。
建议加上文字说明,否则视为水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建议,换好了半辈子不坏,吃什么

网友(点评):
一个电源 能赚几个钱啊 把口碑做好了 还怕没的修?!

网友:
这是自己家里的一台AOC 772S 显示器,被雷打坏了!拆开,发现保险和整流二极管2A05烧了,后换上保险,用四个1N5408代换上!马上炸保险,把G5643D和R930电阻烧了,代换的5408也短路了。换上G5643D和R930电阻和瓷片电容换掉。再换四个5408。一接保险,马上炸保险,5408又短路了。发现家里还有几个6A10,全部换上6A10,接上灯泡,灯泡一亮一暗,显示器开始工作,后接上保险,通电,修复成功。
总结: 2A05 不能用1N5408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种都是普通的整流二极管,1N5408的参数优于2A05,不可能不能代,
原因是你的5408是次品。

一般来说,市电整流很少用上面两种管子,常见的是RL、RM、FR或整流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是,不能因小失去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