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0-09-09):
一台技展显示器,用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就黑屏一下,然后又正常显示一下,之后又黑屏正常显示一下,反复如此,线圈加焊过,电容都换过,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我是新手!

网友:
加个高压板吧  修过好多这样的

网友:
一是高压包二是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