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通病

楼主(2010-09-09):
LG W1934 这款机器90%都是亮一下灭 , 用单灯高压板测试灯管没问题 , 一般判断就是高压出了 问题 但是实际是灯管问题 把屏拆开你仔细看灯管一端有一根线烧断了 把烧断的一根焊上就OK 问题解决 希望一些新手能用上 别浪费时间
通病

网友:
我今天也搞了一个一样的显示器,就一根灯管的线烧断了,焊上去就好了,这个是通病

网友:
我一般把灯管换了。因为也就几元的成本。换也快。修好记得把亮度调低一些。就会不再那么快坏了。

网友:
能上图给我们新手看看就好了。学习了。

网友:
灯管易打火。
前几天接了台。一开始直接改通用高压板,没过几天就又烧高压板了,后来直接换了灯管。到目前为止没问题。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 直接换了灯管 因为修过飞利浦19 09款的 怕回馈线也有问题 所以就直接换了

网友:
确切的说是用群创的:MT190AW01这个屏的显示器都容易出现这种故障的!涉及品牌有:LG-W1934S HP-W1907 PHILIPS-190EW9等,只有是用这个型号的屏的都容易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不一定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 HP-W1907这款 好像是把开焊的灯管焊上也不行 我修了好多 都不行 飞利浦的这个可以 HP的好像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好多台了,有些得换灯管,有一点没接好都要保护,我常用外接双灯高压来解决这种问题,首先得用外接一根灯管来确定是哪跟有问题,相样懂的应该知怎么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