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 换南82801DBM后跑码87求解

楼主(2010-09-09):
IBM R40 换南82801DBM后跑码87求解,板子上有安全忒片.不上内存跑A0.坛子里说是安全忒片的问题,但都是T40有这样的问题.R40没有相关的介绍.如果是安全忒片的问题,请大家发一免安全忒片的BIOS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3997-1-1.html
下去吧

网友:
不如换个南桥再试试

网友:
你拆的时候有没有安全芯片的啊,没有的话就加焊下南桥或者再换一个

网友:
这机器确有安全忒片,最后测了一下内存的2.5V电压偏低,换SC1486后,电压正常,机器修复。总结一下跑87情况下还是要测一内存电路供电

网友:
倒。。。。R40丢掉把。。。死搞南桥附近断线了。。。smb总线到内存的。

网友:
跑87不一定就是安全芯片的问题,要看具体情况,我有一个T40跑87换一个开机芯片就好了

网友:
跑87也有可能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