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带不起负载!空载正常!

楼主(2010-09-10):
这几天在论坛学习修电源,把以前没卖的电源拿出来练练手,好久没修过了!很多都是小问题,还有两个没修好,一个拆掉当配件板.....不好意思,说正题:
现在两个电源,普通型的,494+339,其中一个是空载正常!!带5V和12V灯泡就保护,而只带一个灯泡就不会保护,不过会尖叫,,测试各路电压,有点点高,12.7V   5.6V   3.8V。。大约是这个值,,总而言之是电压有点高,,换了339和494都没搞定,之前两个大电容上并的电阻,有一个开路,换过之后,还是这样的情况!初级的各个小电阻和小元件都测试过,没问题!
另一个电源的问题,刚开始也是空载正常,带负载就保护,测494第4脚电压3.5V,是保护了,后来因为想了很久,有点烦躁了,就断开393第2脚到494第4脚的一个小阻,哪晓得现在搞得空载也不出电压了!这个电源我把两个IC周围的元件,全断开测量了下,还没测完,明天再慢慢搞,这东东拿来学手,慢慢搞不急......
现求救各位老师付,专修电源的朋友们!!494。第4脚出保护的问题怎么修!!!

所有问题都解决,谢谢各位回贴给予本人的帮助,两个电源,带不起负载的,我专门写了个维修心德!希望能帮到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电源带不起负载维修经验!

网友:
查12  5V输出双二极管  有一只开路。

网友:
4脚电压升高电路保护,如何解除呢?检查输出滤波电容是否失容,查负载电阻是否短路,查393各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刚起床,吃个早餐,慢慢研究,,,
那个整流5V或12V的双输出二极管是没有开路的,因为那两路都能带负载,,两路同时带负载就会保护,,!!
实在不行,将次级各路元件一个个查,,查到哪个元件坏了,再来重头分析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问题,下次维修就方便了!

网友:
1、如果整流输出二极没坏,那检查494,1、2脚所保护的5V,12V,看是哪路不正常引起的保护。
2、断开两路激励管,将494的4脚电平人为拉低,测试494的8、11脚是否有激励信号输出

网友:
肖特基查查!

网友:
我也修过同样的电源,就是空载正常,一回负载就不运行了。测整流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