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大家关于万用表用9V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0-09-10):
想请教下大家关于万用表用9V变压器的问题
我师傅说你们万用表什么不用个9V的变压器做电池那样不用经常换电池
我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大家说用猫的9V1安的变压器来给万用表用可以不会不会把万用表给烧了

网友:
外出维修的时候 ,以扛着个电源吗?

网友:
我很久前就给数字表加了一个电源插口,在家里就用的是整流电源。完全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用的是什么电源》》????

网友:
具体那种重要吗?我用的就是那种直接插在220伏,双绞线带插头、输出9伏直流的电源。

网友:
那个数字表,9V电池,用两个手机电池串起来,8.4V,数字表不会报电压低,,还能冲电,合在一起接一个冲电板,标好极性,可以冲电,!!你用那个变压器太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