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41 不开机

楼主(2010-09-10):
今天修了一台S41,电流跑到0.8以后不动,整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AD线也量了没有发现问题,没思路了,问一下大家的意见。再想问一下此板跑U的电流应该是会到多少,谢谢
不开机

网友:
cpurst是否出来

网友:
use debug card check is run code?

网友:
做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哈哈,,打下阻值都正常吗,

网友:
困难了 lpc的波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 我个人建议你刷个BIOS试试看看

网友:
对, 估计就是BIOS参与开机了, 看看BIOS波形对不对?

网友:
lpc信号没有 看南桥和ec通讯是否正常 南北桥通讯是否正常 北桥cpu通讯是否正常 拆外设没用

网友:
CPU没有工作,或者是北桥

网友:
查查ADS#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