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白屏,花屏,暗屏 维修

楼主(2010-09-10):
昨天接了一个显示器。白屏,花屏,暗屏,反正是各种各样的毛病全有。偶尔还正常。先是判断驱动板坏了。换了一个,故障依旧。接下来判断是屏坏掉了。仔细查过,没查出来问题。感觉可能是屏芯片坏了。不修了。凑巧手头上有一个也是白屏的。但电源板和驱动板是正常的。拿过来点屏试验。出图像了。只是由原来22的屏变成19的屏了。而且有横线,右边是一条黑。下边有一条是中间19屏的上方部分,也就是重复了屏桌面的内容。这时感觉屏的问题好像是不大,仍感觉是驱动板的问题。接着换。换了五六个。没一个好的。郁闷了。准备洗洗睡了。习惯性地收拾东西。拿起电源板的时候就想,会不会是它有毛病呢。查!!!,……有发现。常见的接驱动板的是12V,而这个是14V。通电,我晕,14V无电压。跑线。郁闷。14V竟然是空脚。纠结了。想了一会儿。觉得会不会是给驱动板供电只有5V呢。拿一块电源板。飞线,只接5V,ADJ,GND,BLON。接上驱动板,再接上屏。通电。亮了。再接上VGA。*脏话*。修好了。试了一个小时。没问题。高兴的不困了。但是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啥是电源板的毛病。不会修好了就是硬道理。嘿嘿。如果兄弟们有同样毛病的,可以先试着换一下电源板啊。免得走弯路!!!

网友(点评):
楼主可能都还没有发现,现在接触到的驱动板基本上12V是不会接的,除非换了通用板

网友:
恭喜你。
能不能把机器的型号写一下。

网友:
在遇到无法确定故障点的故障时,先判断供电是否正常,如补焊,加滤波电容,很有可能会有发现,但是从楼主的描述中,始终没有提到是否检查屏线和屏供电。个人感觉还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讲得不充分,版主做了补充。发帖的时候要慢慢的发,给新手们一个好的学习空间

网友:
如三楼所说,LZ应该先检查屏供电,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网友:
检查显示器是应从最基本的步骤做起,慢慢来不要着急,先判断下是不是最基本的毛病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修显示器好像不是乱换吧,还好你那里有东西换,如果没有那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方正22寸白色的显示器,具体型号也没记。不好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刚拿来的时侯,开机看到花屏,然后慢慢地变暗。感觉是屏的问题,先查了屏线,再查灯管。然后换了一套别的机器的电源和驱动版。发现是屏的问题不是很大。现在又查驱动板的供电,各组电压都正常,才郁闷了。即使是换了新的驱动板还是一样的故障。刚开始的时候没考虑到电源板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所以才走了一点弯路。以后吸取教训,谢谢各们的评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过了,屏供电正常,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那个电源倒底是坏在哪里了。

网友:
学习了 。。。。经验啊

网友:
修机子 一般不要用飞线来解决问题,除非电路板断线 否则最好查出原因坏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