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音音響卡式機怎樣修 有得救嗎

楼主(2010-09-10):
有部雅佳hifi 用了十年 有擴音機 cd機 收音機及卡式機全部獨立 各機從擴音機取電 其中有部卡式機不著 是無電到 測得輪入卡式機祇有其中2條線輸入各dc 5v  開關機都有5v  我估是待機電壓 其他線沒有電壓  這兩條之5v直接到IC D75112  62和63pin 這顆是電源管理ic嗎 會不會是這顆長方形 64pin IC D75112壞了  想大家幫忙怎樣測好壞 謝謝

网友:
D75112  是NEC的单片机

网友:
D75112 要是不贵 考虑直接换掉 然后再修~~~这样就可以排除一部分故障了

网友:
謝謝您們回覆
D75112 怎樣用表測好壞 請指點

网友:
你说的只有两根线有5V输入到卡座,我估计那是SCL和SDA两根线,因为接了上拉电阻到5V所以你测量到就是5V,也就是俗说的I2C总线控制方式的,所以你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这两根线是开关机时你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分别的。我估计应该还有(必须有的)1,供电电源(不知有几组,应该有5V,正负15V?);2,电源地;3,信号地,4,左音道;5,右音道;6,SCL;7,SDA;8,数字地...
可以推断故障应该是在功放机部份无供电过来,建议检查一下功放机和卡座的连线相关线路,如果其它部份工作正常的话。
至于你说的D75112我记得你前几日有问过,这个全称应该是UPD75112,是个NEC的单片机,在你的图中看来应该是电控逻辑卡座的控制中心。跟这个IC的关系应该不大,因为根本没有供电到卡座。

网友:
卡座的电机多是12伏的,稳速IC在马达里,大多的是碳刷的!还有些微动开开关!

网友:
像这样的老机子,一般都考虑是否因为时间长,那些开关按键坏了,这些机子的单片机坏的机会不大,,!!还有就是把时间很久了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查用眼睛能看见坏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