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老板子了,通电诊断卡闪烁~!!!!!!!!!!!!!!

楼主(2010-09-10):
RT,开始的时候是通电后,CPU风扇转下然后快停了然后又转, 插上诊断卡,诊断卡上的灯闪烁,就是诊断卡上的跳码 亮下灭了亮下灭了,主板电池旁边电容坏了给他换了,板子现在CPU风扇不会停了,转住正常了,可是诊断卡插上还是亮下就灭了,哪位师傅给能我说下维修思路麽??

网友:
看看桥供电,还有IO芯片

网友:
是不是昂达915PLD?如果是,首先更换U32(W83321S),Q41和Q43也要测量一下,这个板子上EC51(6.3V10000UF)90%会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是PCIE电压没出来  查一下这个电压

网友:
按时序来呗。先供电查一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