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W多功能编程器怎么用不了

楼主(2010-09-10):
本人JTW多功能编程器,读芯片可以,但是第二步选择擦除芯片就出错提示:(擦除芯片操作出错,时间超出)。导致没有办法刷BIOS。(曾经也刷成功过BIOS)今天拿出来用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跳线设置不对?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编程软件

网友:
这款编程器不好用 很麻烦的 我也买了个 回来还没用 就退给卖家了
建议你去看看基地的《威龙》

网友:
这编程器是要设置跳线的,有的芯片是清空要电压达到12v,而编程却不是,比如网卡的bootrom芯片,就这样,你好好看看编程器的跳线,看看

网友:
我也有这种编程器,就是没用,哎!

网友:
这种产品你也敢买...快点退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