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CM51 CPU 100%

楼主(2010-09-10):
神州CM51的主板  拿来的时候的问题是:CPU占用总是100%
电容鼓了N 多我 都换了
现在关掉集成网卡 就没事了  用独立网卡 上网 就又100%了
这是不是是南桥挂了?

网友:
系统重新做了吗?  驱动什么的,软件问题,先排除掉,怀疑可能是系统~~

网友:
笔记本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 和适配器有啥关系?
铁定是主板的问题  别说什么系统 硬盘的问题
那个是早就排除了

网友:
我有一939的也是单桥的板,上双核cpu,也是第二个核心什么不做就占用100%(即cpu老是占用50%),装xp系统才这样,装win7正常。可是这东西老了,得装精简版win7,那精简的也有问题,老是蓝屏,同时,集成的网卡也用不了,换不同精简的win7网卡又可以正常使用,可是声卡却又不能用,唉。

网友:
很期待的问题哦,lz 解决了,可别忘了说说你的经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是把集成网卡芯片拆掉后用独立的试一下

网友:
好的  我44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