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候断大电后,BIOS需要重新设置~~~~~~~~!!!

楼主(2010-09-10):
本人一块945NEO2-F的主板,长时间断电后需要重新设置COMS,短时间断电不需要,最起码一夜的时间才有可能出现,最小化系统试过,只要改变其中的硬件,也会出现COMS信息丢失,但是也需要放那一段时间,才会有一定几率出现, 大家帮我想想应该检测哪,跟维修思路吧,我都检测好几次了,还是不i行,找不到原因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是否没有电量了

网友:
看看电池电压正常吗,2.5V以上,跳线电压,就是电池过来的哪根针,也要2.5V以上,这样就正常了,我遇见过好多这种情况,电池电池正常,到跳线就低了,有元器件漏电...

网友:
电池是新的,到跳线那的 压 也正常,唉,就是不频繁,不一定哪会断电后才会丢失

网友:
你看它电池到CMOS跳线之间有个稳压二极管是不是不稳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  还有就是CMOS跳帽上电压对不对 没问题一般就是CMOS电路漏电引起  具体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135&pid=1291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