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E主板自动超频

楼主(2010-09-10):
最近收到一片TM-845GE2(顶星845GE)主板,上一2.4G的U不亮,换C2.0G的亮一会关机,上C1.8G的能点亮,发现开机显示的是2.4G,进BIOS看到外频只能133以上调,没有100外频。以为这主板只能上533的U,换一2.4G 533的U点不亮,换2.53G的533的U也点不亮。只有一片1.8G的神U点亮不关机。从网上下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我在主板上也没找到跳线,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清除一下CMOS,在BIOS里面重新设置一下频率

网友:
主板上应该跳线吧,好好找找

网友:
跟U的核心电压有关系,或是座子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跳线的  都是在BIOS里面设置频率的
   有点像U座空焊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