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我看看哪块显存有问题

楼主(2010-09-10):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3337656     28842794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0 C00 C00 C01 C01 C01 C01 C02 C02 C02 C02 C03 C03 C03 C03
   C04 C04 C04 C04 C05 C05 C05 C05 C06 C06 C06 C06 C07 C07 C07 C07
   C16 C16 C16 C16 C17 C17 C17 C17 C18 C18 C18 C18 C19 C19 C19 C19
   C20 C20 C20 C20 C21 C21 C21 C21 C22 C22 C22 C22 C23 C23 C23 C23

Read    Error Count: 3337656
Write   Error Count: 28842794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显卡是华硕7300GT SIL

网友:
有可能是GPU吧。

网友:
楼上的没看数据?

网友:
这个还真看不出来

网友:
还真看不懂,你那是什么

网友:
M1-M8是电路板上显存的编号。

网友:
GPU 空焊得可能性不较大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是没看清,看清了也不会,前面的当我没说。

网友:
M1虚焊或者坏

网友:
楼上确定?加焊显存的温度多少

网友:
是M1,不过可以先加焊核心,显存表面不能超过240度为宜。

网友:
应该不是显存的问题,像这样连续同一个位报错的,基本上都是GPU虚焊造成的,加焊吧!

网友:
我也感觉是M1,如果外围有排阻的话,还是拆排阻定位吧!!!

网友:
最好看软件自带的帮助,不懂英文,可以在线查含义,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
第一个显存

网友:
看GPU型号而定,没给出显卡型号,那么M1 M2都有可能,不同型号的显卡排列不一样的

网友:
好像是M1和M3,但这两个显存的都有一排全报错可能性不大,先加焊吧

网友:
已确定是GPU虚焊,用手捏住GPU,不花了,显卡是华硕的7300GT S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