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INTEL 965芯片组,触发后触摸板灯交替闪烁

楼主(2010-09-10):
V3000 INTEL 965芯片组,触发后触摸板橙,绿灯交替闪烁,还有充电指示灯也闪烁,显示到LOGO时就死机了。我换过显卡和IO,都不成。
哪位大师碰到过此现象,请指点呀!
触摸板

网友:
重做南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BGA没有做好呀

网友:
这个电源管理换个试下 ,反正这板子料板多

网友:
看样子是要动南桥了哟!

网友:
是不 是显卡没有做得好哟,是不 是独立显卡的是的话就要换显卡了

网友:
已经换了新的独立显卡

网友:
我有台。。。965集成的。cpu没有复位。。。北桥换过。。
还没有搞好。。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建议 条件许可 刷个BIOS 看看 也许有一向不到的效果

网友:
很有可能 是BIOS 的 问题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