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SD电源输出低

楼主(2010-09-10):
长城ATX-350SD电源,现在输出电压低,测整流滤波为320V 绿线输出为3.45V,短接绿线后风扇转,量12V输出为7.6V 5V输出为2.35V ,其它各组电压也低,插上主板上加电也能启动电源。输出还是低,试代换了光耦故障依旧,这种问题大至上都在哪个部位,是在前级还是后级,该电源还满新的,使用时间不长,谢谢!

网友:
全低,如果没有哪路低的比例特别大,也就是排除后极短路的情况,就查前级

网友:
先看看初级那两个大电容电压都是一样不!
然后,431,,339   494,,都代换试试。。。
那些稳压管,测一测,,
另外,说实话,很多假长城电源,,我这之前碰到几个,,都要比正版的要便宜10到30块钱,,买的时候,你杀价杀得厉害,那人家就肯定给你假的,,不过也有人专卖假长城,,
我家卖原装长城,卖了有最少5年了,至今还没有一个买家拿回来返修过!

网友:
ATX电源输出电压偏低真的还有些难搞一部航嘉 HK300P-11AP 电源不通电,拆机测得两个功率开关管13007有一只损坏,换掉13007检测其它无损坏。通电短接14脚与15脚风扇转,空载测黄色线有+12.2V;红色线有+5.1V;橙线线只有2.7V,明显偏低。PG和5VSB都正常,唯独只有3.3V偏低,顺着线路查找3.3V稳压电路的TL431,便换431,量输出的3.3V还是一样,只有2.7V,再代了肖特基整流二极2045(2045用2040代换的)也还一样还只有2.7V,到这没辙了,特请大侠们出出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