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现代1G DDR667内存 用RST 检测时死机?

楼主(2010-09-10):
收来的一根2代DDR2 667内存,颗粒是现代的,当用RST检测到 Address link的时候,就死机了,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内存存了呗,换个试试哎呀

网友:
颗粒坏了

网友:
换个插槽看看效果,不行就拿别的内存试

网友:
我是用好条带才可以起来的。但是用这个软件检测的时候,就是检测ADDRESS  LINK 的时候死掉了。哪儿也不动了。我是想问一下,到了这一检测环节,死机了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颗粒不良导致的测试当机,可以降频实验一下或者使用良品带测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是1带的感觉是颗粒引脚短路了 ,2带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这个内存是2代的条,DDR667。明天降一下频率,再把双面先改成单面试一下。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网友:
思路是对的,不过RST测试2代内存需用USB 的RST PRO 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