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 屏供电 U53 6脚芯片坏了 找不到一样的 怎么代替

楼主(2010-09-10):
请懂的  告诉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
在线等待  懂的  快告诉我下啊  谢谢了

网友:
用一个MOS管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屏供电 U53 6脚芯片坏了,6脚芯片坏了什么意思

网友:
啊  先谢谢了  我去试下

网友:
呵呵简单,直接接个3V的供电到屏就好了塞

网友:
上个图大家才好帮你 光说6脚 6脚的东西可多了

网友:
那需要侧管脚,看是什么勾到的

网友:
百度查查喽

网友:
主板上相似电路上拆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