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9-10):
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845主板,不触发,CPU供电正常,晶振起振,SB3.3待命电压有。触发排阵5V有,内存供电也有,就是不触发,求助

网友:
换i/o芯片塞兄弟,845的最好修了

网友:
IO是是么型号的

网友:
IO是83627HF-AM

网友:
IO换过了,无果,还是一闪就灭

网友:
悲剧了,咋回事呢,也没图纸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昨天我也遇到一个差不多的板子,开机触发几秒就掉电,IO正常,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不明白,板子都不触发,CPU的供电怎么正常的,内存供电是怎么正常的?

网友:
一闪就灭好像是短路的特征

网友:
同意8楼观点,不触发怎么测量的cpu和内存供电啊???

网友:
第一,你说不触发有CPU核心供电和内存供电,我就以为你强制上电后测的。

然后你在下面又有回复说,一闪就灭?

网友:
是强制触发后测的啊

网友:
一闪就灭的,不插CPU供电是否还断电?9173是否换过试试?U座是否用灯座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查一下看看是否短路呀  压CPU座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不触发你弄清楚了吗?
不触发是指主板插上电源后  点开关不通电,这才叫不触发,你板都没触发那来的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