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焊接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9-10):
刚刚学焊接,用一个50W的电烙铁学着从主板上拆卸电容,两个引脚一起拆拆不下来.就一个引脚一个引脚来回加热向下拆,但拆下后焊锡就留在引脚孔里了,再安装时就没有安装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指导啊,这样的问题可能在你们眼里很弱智.但我确实不会弄.

网友:
最好装K烙铁头
这样就可以两角同时加热了,
引脚孔焊锡用吸锡器

网友:
我是加热时用牙签通.

网友:
拿把吸锡器,拿烙铁烫焊点, 待锡达到熔点后就用吸锡器把焊盘的锡吸空,

网友:
可以用吸锡绳把现在被堵的孔上的锡请出来,吸锡绳是利用虹吸原理进行吸锡的,吸锡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电容拆掉后两眼在用烙铁边上锡边用吸锡器吸比较好弄。

网友:
谢谢。明天买个吸锡器试一下。

网友:
弄个钢针,在锡融化的时候用钢针穿过就OK,我就是自己弄个坏的表针焊个钢针弄上去的

网友:
用吸锡器,烙铁在锡孔上烫久点,就可以吸出来了,一般是一个孔好吸,一个孔不好吸,不好吸的那个温度高点就可以了

网友:
去药店买个一块钱一个的小注射器,包你搞定,用那个针头通,背面用烙铁加热,从装电容的这个方向通,就可以了,我用一直用这个方法,至少主板上的电容,用那个针头通,那个孔是不会比电容的脚小的!!注射器是胶的,还不会烫到手!!

网友:
除了圆头的铬铁头之外,其它的都可以直接焊两头的呀,建议楼主还是换个铬铁头吧,这样也可以练一下技术

网友:
吸锡器。烙铁碰不到的话 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