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寸液晶点屏工具不亮

楼主(2010-09-10):
20寸液晶点屏工具不亮:是这样的,有一屏20寸的,是DELL的显示器,机器型号不清楚,但是屏型号是LM201W01,昨天用单灯测试工具测得灯管不亮,于是拆开屏,发现通电后拿起液晶板后下面是亮的,只是液晶不透光,论坛上说NB的液晶屏要加电后和驱动信号才能亮的,然后屏线,VGA数据线都接上,通电后,灯管亮的,屏还是黑的,想问一下,我是用乐华通用驱动板的,一个高压板通用的,外接适配器,测得驱动板到屏的供电是5V,是不是20寸液晶屏供电是12V的?所以不亮,屏的供电没有达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
20寸的屏幕供电也是5v
可能你没有写对程序
或是屏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