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5 ATI独显掉电

楼主(2010-09-10):
       r25 ATI独显掉电   诊断卡跑到69//49掉电

网友:
开启时,电压都起来了,我怀疑是不是显卡虚了!期待大师,指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已经有起色了,加焊显卡OK ,

网友:
加焊显卡直接OK

网友:
都到显卡了,掉电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那个保险坏了   也会导致到显卡就掉电

网友:
可以压住显卡如果不掉就做显卡,这样判断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