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玩一回示波器超步页,50M超100M后实用性对比测试.

楼主(2010-09-10):
想要普及店内人员的示波器使用常识,所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去考虑该淘那一款示波器.无意中看到国产XX品牌可以超频的事实,据说是相同硬件的,只是软件区分指标频率.本人也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XX公司连个七位半万用表也是用同样的器件构成的,所以我认为XX公司不会浪费太多精力去再行设计.考虑到在三年的保修期内,同事就算烧坏机器都有保修,于是有心购置这款机器作为学习用机.

于是昨天店的50M机器就到货了.今天早上有些精神,开搞....先刷好固件,刷写方法网上有,不再详说.

主要的是改后100M下面会有多大失真?这个才是我所要测试的地方,网上找到的图片是72M的,本人发贴的作风是看图说话...

结果是:还可以接受;100M下频率计准!

图片在下:

网友(点评):
强悍 看到这些设备才是专业维修的 太强了

网友:
普源,安泰信的波都一样的东西,中国企业对自主研发不感兴趣,现在是全民山寨的时代。

网友:
偏差不大,还是很不错的……这样相差多少大洋……

值得推荐

网友:
你可以测试一下触发捕捉1ms 内的信号。

网友:
首先多谢树版,另外想请教树版如何能找到您所说的信号?主板和本本板子我也有

网友(点评):
看看能否抓ads#

网友:
RIGOL 普源示波器 DS1052E 原本已经用低速 AD 超频了.
楼主又把它高度再次的超频。

网友:
主板本本的信号我不熟,据说国产在此信号反应不是太好。

网友:
主板本本的信号我不熟,据说国产在此信号反应不是太好。
引用 网友A:

树版说得对,的确不是太好.
刚才用了一点时间去尝试测量一个联想故障液晶,示波器给我感觉不太良好.

说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吧:
反应慢一大段,有大概0.3到0.5秒的延迟,放开探针还有上面所说的时间短暂有波形.而HP的探针放开瞬间就没有了.
而看液晶BIOS的数据脚的读写方波,只看到在乱跳,明显显示的速度跟不上芯片的读写速度,我的HP老示波器却能清楚看见读写波形.看TTL信号时,HP能整屏有方波,而这机器只有屏的右半有显示.不知道是我的操作问题还是机器问题.可能树版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了.
还有易用程度,虽然机器有50%和AUTO两个按键,不过对于我们维修来说不太方便,我用过HP和安捷伦两个软件是不同的机器,都有两个选项auto 和auto level;只要选择这两种模式,基本上探针触碰的地方都会有波形出来,只有极少时候才需要去调整trigger设置.

或者真像人家说的,用过tek你就不想用国产了,用过安捷伦你就懒得用tek了...

网友:
失真,还是要看方波才好吧。想要搞维修台的,可以参考楼主。相机也不错哦,单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50HZ交流信号就是1ms内的吧

网友(点评):
c=1/f=1/50=0.02ms

网友(点评):
c=1/f=1/50=0.02s=20ms

网友:
我用安泰信的也是很慢,探针都拿掉了波形还在,测量时有时反应很慢,我在基地用饼哥的【示波器日本岩崎】很快。

网友:
我用安泰信的也是很慢,探针都拿掉了波形还在,测量时有时反应很慢,我在基地用饼哥的【示波器日本岩崎】很 ...
引用 网友C:

那个应该是模拟的吧
像ss-7610那些也是模拟的数字示波器,应属于是混合信号的吧?

网友:
那个应该是模拟的吧
像ss-7610那些也是模拟的数字示波器,应属于是混合信号的吧?
引用 网友B:

ss-7610是模拟的,不地我现在完全不看好模拟机了。数字取代模拟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不过树版,好的数字机可是天价机种,像我喜欢的54620系列,有2M的,二手也叫价9K多...如果1Gsa/s,2M以上存诸深度的tek或者agilent的,我想新的没有几W拿不下来,国内二手的又不放心.在中国要用好机还得有钱啊

网友:
好的BGA,好的示波器,在我看来都是可望而不可求!

网友:
希望把更多的实测波形图/实物测试点的图片配对放上来,这对新手示波器的实战使用有重要意义。

网友:
麻烦楼主,帮我看看后面的接口是不是GPIB的。另外能多说一下54600B的使用效果吗?以前买普源5022me被搞伤心了,想弄个二手外国机用用。

网友:
很多示波器都可以调 延迟 的

网友:
麻烦楼主,帮我看看后面的接口是不是GPIB的。另外能多说一下54600B的使用效果吗?以前买普源5022me被搞伤心 ...
引用 网友D:

宇版请看图,没有GPIO的,不过根据我查的资料,是可以用USB线使用相同功能.这机器卖家送给我USB线.没心思去研究,说真的,这个机器我是不会用的,外观飘亮,这一点仿效安捷伦还仿得不错,但是实用性真的不强,编码器的手感亦都很差.
至于54600B,我也不知该怎么形容,说它不好用,那它看波形还是可以的,外表不好看,但实用性很强的机器,彩样率很低,属于实时示波器,没记错的话应是200msa/s的,诸存深度更低,没记错是:2.5K的.自己喜欢示波器做工和使用感觉良好的话,HP,agilent,tek才是王道,上面说的牌子我用过不多,每个牌子都只用过一两个老式的.
要好用的话我建议宇版你找一个安捷伦的深诸存示波器,就是平常所说的采样示波器,基本上2M的深度我觉得就很良好了.它的易用性真的不错,但是价格每每高高在上.....

另回复总版,因为我老婆这几天要生孩子了,所以时间上暂不充许我有太多时间....抱歉了.

网友:
虽然我没用过54600B,但从一些朋友的反应上,速度是不错,就是采样低,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技术,还有一点,HP也就是现在安捷伦,在示波器操作方便性上不如TEK。

网友:
哎,没说明白,麻烦楼主,帮我看看54600B后面的接口是不是GPIB的。
安捷伦2M存储的,二手价都让我心痛呀!

网友:
是的,机器反应速度很好.其实采样率有什么作用?对维修帮助大吗?
我想其实后面的一个问题才是最重要.所以我一直都想弄懂这两个问题,可惜至今仍没有弄明白.我只能是认为:采样率是每秒所能采集的电压点数量,然后连成一条线,就成为了我们看到的波形,采样率越高,可以还原的波形越准确,但是200M的采样足够吗?如果我是维修用,我觉得应该就足够了.况且国产机指标实在太虚了.
至于深度,我认为是这样的:采样是A部份的,深度是D部份的,有 了足够的模拟采样,同样也要足够的数字存诸器来保存这些数据并且显示到屏幕上,道理我想是跟上面说的一样,不过计算方法不同而已.不知我说得对不.
所以我觉得上面两个指标对开发很有用处,但对难修我觉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我喜欢安捷伦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仪器分析强者,采样示波器他是比tek强的,而tek的示波器大多属于实时示波器,诸存深度一般不高的.

网友:
哎,没说明白,麻烦楼主,帮我看看54600B后面的接口是不是GPIB的。
安捷伦2M存储的,二手价都让我心痛呀! ...
引用 网友D:

我下午要去做义工,帮工会布置音响设备,做一回业余DJ,所以我明天才能拍图片上来.道理上应该是有的.

安捷伦的机要看机买啊,他自从和HP分家后问题多一点,像我的54622A现在就差一个零件没搞定,当初也是自然坏的,不是接高压坏的.这机器电源问题多点.这机器当年我在基地出4K5都没人要,唉...后来有个人在淘宝拿了,我修机的时候想购回他的机器(淘宝找零件时找到他在出售),他出手的价格是9K2,我汗....(当初马来那里我进了好几台示波器的)

网友:
这才叫专业的维修台,,专业工具集全!!
过段时间我也搞台波波玩玩!!!好工具对维修要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示波器是比较贵的

网友:
刚刚回来,上图片,宇版:没有GPIB

网友:
完了,没法连计算机了。数据只能存在示波器自己内部了,茶壶里煮饺子。

网友:
宇大哥要搞研发?

网友:
是的,机器反应速度很好.其实采样率有什么作用?对维修帮助大吗?
我想其实后面的一个问题才是最重要.所以 ...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没错,但不同频率的波型对应的采样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触发时间很短,一般认为就好是示波器频率的一半最好。
但做为维修TDS系列已经足够了。

网友:
存储示波器吗,不联机,40%的优势就没了。
自己搞个技术存档有文字说明、电路图、波形,哎呀妈呀,那是多么美好呀。

网友:
存储示波器吗,不联机,40%的优势就没了。
自己搞个技术存档有文字说明、电路图、波形,哎呀妈呀,那是多么 ...
引用 网友D:

还是安心找TDS2000系列的吧,呵呵

网友:
看了一下TDS2000系列新品价格,死心了,买不起。

网友B:
你说的没错,但不同频率的波型对应的采样点是不一样的,如果触发时间很短,一般认为就好是示波器频率的一 ...
引用 网友A:

TDS我也很喜欢啊!就是二手也吓死我了...

网友:
存储示波器吗,不联机,40%的优势就没了。
自己搞个技术存档有文字说明、电路图、波形,哎呀妈呀,那是多么 ...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拍照也可以的

网友:
虽然有点看不懂,但我早就想采购个示波器了,物美价廉的,推荐个型号和价格啊。

网友:
拍照的确是一个方法,这我也想过,但操作比较麻烦,最好两个人合作。还有一个摄影技术的问题。

网友(点评):
有自己存储的功能 只不过要用U盘转而已

网友:
国产示波器软件都是一样的,无非都是品牌的差别

网友:
54600推出的年代还没有U盘。一直在想后面的那个接口应该是GPIB口,今天早晨看54602A的拆解图片,越看越像。

网友:
937A我也用的这烙铁还凑合!修的少暂时不需要BB

网友:
麻烦LZ看一下你的HP54600的提手上面是不是安捷伦的LOGO,我的HP54602B提手是安捷伦LOGO的,据说是HP仪器部门 ...
引用 网友E:

54600B是HP的logo.我的54622A是agilent的logo,不过主板是HP造的

网友E:
54600B是HP的logo.我的54622A是agilent的logo,不过主板是HP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