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HK300P-11AP 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2010-09-10):
一部航嘉 HK300P-11AP 电源不通电,拆机测得两个功率开关管13007有一只损坏,换掉13007检测其它无损坏。通电短接14脚与15脚风扇转,空载测黄色线有+12.2V;红色线有+5.1V;橙线线只有2.7V,明显偏低。PG和5VSB都正常,唯独只有3.3V偏低,顺着线路查找3.3V稳压电路的TL431,便换431,量输出的3.3V还是一样,只有2.7V,再代了肖特基整流二极2045(2045用2040代换的)也还一样还只有2.7V,到这没辙了,特请大侠们出招帮助,谢谢!

网友:
高手们都哪去了呀?我先给自己顶个

网友:
在3.3V上加一负载试试。

网友:
注意:ATX电源空载与带载时测得的电压结果会有区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空载测电压,电压应该比额定电压要高些,不可能会低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的,假负载电压可能上去。楼主的概念是一般线性电源,开关电源不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主板测过,上电几秒后自动断电

网友:
换3.3V的滤波电容 换同容量同耐压的

网友:
带带12V和5V的负载看看,会出什么结果,
另3.3V从图子上看,跟12V输出不一样,不是直接从变压器出来的,经过一些元件稳压得来的,再者看看带上负载会变化不,,个人认为,如果12V和5V完全正常,那么电源初级和494  339这些都是应当是没问题的,,应当着重查3.3V稳压那些元件引起的,那个电感看看有问题没?
最后就可能是变压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接主板试过,通电大约半分钟后自动断电。5V和12V完全正常。为了确定是不是主控电路方面的问题,494和339都试换过,依然3.3V电压输出偏低,功率开关管也换过。此电源3.3V是直接从开关变压器里出来经肖特基二极管整流之后直接到橙色线,滤波电容也换过了,稳压电路中无不良元器件。那依您最后所说,有可能是变压器问题。请问开关变压器怎么判断好坏?谢谢!

网友:
从图子上看,3.3V和5V是同一组变压器出来的!而3.3V就是通过电感,电容和431等一部分独立的元件稳压得来,,12V和5V带负载空载都正常,,那着重查稳压那一部的元件,肯定有元件变质或坏了!!

网友:
要是3.3和5V是同一组的话,那肯定是稳压地块出了问题,常坏的是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