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本本问题

楼主(2010-09-10):
大师们好,现手上有台ACER 4310本本,设置了BIOS密码,无法进BIOS设置光盘启动,有什么简单点方法把密码消掉,谢谢(注拆下后盖看不到BIOS电池)
bios密码

网友:
清一下电池

网友:
LZ兄弟 你是想清楚BIOS密码还是想直接光驱引导做系统了,那你要做系统的话,ACER的机器有的摁ESC 或者是F12就可以调整启动项

网友:
我想如能清了BIOS密码更好,谢谢

网友:
拆机吧,电池在读卡器旁边

网友:
拆机,硬盘直接GHOST不就好了吗

网友:
不想用GHOST版,想装回安装版系统,另拆了BIOS电池还是清不了该死的密码,不重写BIOS还有方法吗?

网友:
重写了BIOS总算好了正常

网友:
有的机器的BIOS密码,清COMS也没有用的,只有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