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未来窗T17LC-0 行宽不可调,一分钟左右黑屏???

楼主(2010-09-10):
今天接到此显示器,为行幅很宽,不可调,后来拆开再通电试机,一分钟左右便听到一阵电容漏气的声音,然后就黑屏了。指示灯还绿色的。
上面这些现像,我测了主输出电压在黑屏前后无变化。行管也是好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帮忙解答啊
后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时,不小心炸机,弃修

网友:
既然听到电容漏气的声音,查电源滤波。行振荡电容,特别是行变周围的电路

网友:
建议查一下S校正,枕校

网友:
电容漏气,查B+滤波电容250V47-100UF。

网友:
小波,行宽不可调嘛先查行宽电路涉。要黑屏嘛肯定是因为有短路嘛!
想不到想天搜到你的贴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加你好友,你加上了没有

网友:
忘了说了,这个显示器,我后来换电源部份的元件,就炸机了,直接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