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厂945PL摸晶振开机。

楼主(2010-09-10):
INTEL 原厂945PL 开机针有3.3V 触发不上电,摸晶振开机跑代码。以为是晶振 坏,连电容和晶振都换了。还是不能PW-ON开机。这次碰晶振上电,但不跑码了,成00了。郁闷,请教该怎么修啊。晶振又换了好几个,谐振电容也都换了好几个。106也换了。

网友:
俺也遇到同样的几块也修不好

网友:
106也换过了的话,要注意跳线是否接不良

网友:
看cpu座子虚

网友:
主板是不是受潮了,清洗,烘干看!

网友:
用BGA焊台把南桥烤一下

网友:
做南桥吧

网友:
用热风抢 把南桥周边吹吹 。

网友:
加焊南桥或者重置

网友:
没有BGA 只有土炮 加焊了南桥。故障依旧。U坐虚也会不开机吗。感觉PW-ON 进南桥了。I/O收不到信号。现在开机不上电的。觉得是南桥挂了吧。但不跑码,跑00。

网友:
加热南桥吧,我遇到过这样的故障,重新加热OK了

网友:
intel原装板  电压 时钟 复位都出来了 但是不跑码的话 可以去刷BIOS 了!

网友:
加固南桥,要么返修

网友:
先加热南桥再说啊

网友:
遇到好几块是南桥不稳定

网友:
做南桥吧~~~~没选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摸晶振开机,换晶振与电容后还不行,加焊或重植南桥,一般是南桥受潮引起的

网友:
南桥接触不好!重做吧!!

网友:
南桥接触或被潮了。

网友:
南桥先重植下  不行就换南桥了

网友:
直接换IO么

网友:
加热,杀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