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查出的华硕主板短路

楼主(2010-09-10):
一块华硕P5VD1-x主板,装CPU或假负载都是诊断卡亮一下就保护了,不再触发,看是象短路故障,但不装让CPU座空载的情况下,没有发热严重的元件,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也正常,CPU复位测试点对地阻值才63欧,是不是CPU座问题?

网友:
貌似是吧。这种现象排除CPU问题只能判断底座问题了。呵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其他高手来解答!

网友:
上CPU短路,不上CPU不短,一般是电源管理芯片短路

网友:
CPU复位测试点63欧是正常的,不上P4小插头会掉电不,先排除CPU核心有没短路现象,如果没一般直接更换主电源IC就OK了,

网友:
你内CPU  底座是不是虚焊了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装U不断电  那么一般是CPU供电短路了  打小四针12V与VCORE的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V与VCORE的阻值都不小,12V的有600多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测12V与VCORE两个有没有互短  如果没有 一般换电源IC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互短,我用ADP3180换了不行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我看了3180和3181的电路图只有一个脚有一点不一样,有的说可以互换有的说不可以,这回我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P5VD1-x这种板我修过10来块了 除了3,4片是换了3180好的 大部分换了都没用 多试几次还把北桥烧了 好像大多数北桥也有轻微的击穿了

网友:
打下北桥的阻值、待机看北桥有温度发烫不。

网友:
北桥。。。。
加焊吧,我前几天就用土炮。加焊了北桥,效果良好!

网友:
LZ要分清楚 短路和断电不是一回事。